[求助] 请问cdl网表与sp网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1-04):
请问cdl网表与sp网表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后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网表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网表格式。

好的,他们具体用途上差异是什么呢

网友B:
CDL: Circuit Description Language is a kind of netlist, a description of an electronic circuit. It is usually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from a circuit schematic. It is used for electronic circuit simulation and layout versus schematic (LVS) checks. It is similar to SPICE netlists, but with some extensions.
----from Wikipedia
个人理解:CDL只描述了电路的拓扑结构,但是没有激励源。SPICE包含激励以及仿真设置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L: Circuit Description Language is a kind of netlist, a description of an electronic circuit. It i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