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DMA 用axi stream模式出现蓝屏

楼主(2022-01-04):
最近在做Xilinx XDMA IP核的测试,选择使用AXI stream的传输模式,在生成example design之后生成并下板,再用官方的2017版的驱动编译并安装之后用官方的streaming_dma的这个工程测试,一开始跑就直接蓝屏,提示DRIVER_IRQL_NOT_LESS_OR_EQUAL.我用断点的方式进行调试,代码在获取设备ID部分是能正常跑起来的,一到后面进行数据写入和读取就直接蓝屏了,有没有大佬能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有大佬帮忙解答一下嘛

网友:
错误的提示是IRQL,应该是中断,lz查查中断这块的产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