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uta filter 结构的分析

楼主(2022-01-05):
各位大佬,想请教一下,Nauta在他有名的GmC filter里面的共模和差模是怎么分析的呢?我看了几遍还是没有太搞明白。
1. 按我的理解,INV4和INV5是用来确定输出共模的。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把INV4和INV5去掉,然后把剩余的四个inverter直接在filter工作之前各自输入输出短路reset一下来确定初始的共模偏置呢?
2. INV3和INV6跨接在两个输出之间有点像是一个latch来提供正反馈,是这么理解吗?
3. 他这里输出看到的共模和差模阻抗是怎么得到的呢?

网友(2023-01-22):
1. 你的想法也是成立的,但是取决于应用背景,有switched的模式的。

网友:
2. 同样的,你的理解是对的,所以要size他们

网友:
3. 这里的共模和差模是在输出点看的。 共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inv5, inv6的四个管子是并联的且接成了diode,电容不存在! 差模的时候,如文中说的,一个已经是正反馈,所以要保证inv6比较弱,这也是2中说的size他们。电容被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