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自动弹窗的问题

楼主(2022-01-05):
海力士工艺更新后,规则检查每次都会弹窗很烦,有没有知道解决方法的大牛,谢谢

网友A:
CIW 窗口 SKPDK -> configure HynixXXX PDK -> rule option auto load -> no@fengrlove 老哥的方法好像只能针对第一次启动后的后续设置能生效,每次重新启动calibre的时候还是会有option的弹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W 窗口 SKPDK -> configure HynixXXX PDK -> rule option auto load -> no@fengrlove 老哥的方法好像只能 ...

确实是这种情况 已经解决了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