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otmap是什么?

楼主(2022-01-05):
shotmap,我感觉是芯片在wafer上的排布,但是为什么要叫做shotmap呢?

网友A:
光刻一次曝光在晶圆上留下的芯片阵列图形3X3,3X4等,就是一个shot; 一片晶圆经过多次曝光,就有了shot m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刻一次曝光在晶圆上留下的芯片阵列图形3X3,3X4等,就是一个shot; 一片晶圆经过多次曝光,就有了shot map ...

谢谢了

网友(2022-12-14):
请教下2楼,这个shot是不是也叫field

网友(2023-01-18):
我们这边一般把gds在Frame(mask)上的排布叫shotmap,把Frame(mask)在wafer上的排布叫wafer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