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lock 穿过什么样的组合逻辑单元可以产生 clock gating check

楼主(2022-01-05):
我的理解是,当时钟穿过组合逻辑单元的时候,比如与门,为了避免竞争冒险现象,就会产生clock gating check。但是,是不是只要时钟穿过与门(或者其它包括与门的组合逻辑单元)就会产生clock gating check ?为了产生clock gating check,还会有其它限定条件吗?

楼主:
我这里看到一个case,某个组合逻辑单元B pin有时钟穿过,所以A1/A2 pin 会有相对于 B pin 的 clock gating check。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在紧挨该组合逻辑单元之前,时钟还穿过了另外一个组合逻辑单元,就没有 clock  gating check。。。为什么?求大牛不吝赐教!

网友:
set_clock_gating_check 怎样设置的呢; 我接触到的是一般都会用库里面的门控单元,不会自己用组合逻辑单元去做门控时钟

网友:
因为前一个组合逻辑单元的信号会到A,所以只要在A的check 就行,我的理解

网友(2022-02-15):
一个LATCH+一个AND会按照ICG处理

网友:
只要组合逻辑的input pin可以改变/控制那个输入时钟,就会产生clock gating check

照说clock穿过的前后两个组合逻辑,都会有clock gating check,除非被设置了disable timing,case analysis,false path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