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atlab求解传输函数求助

楼主(2022-01-05):
大家好,在对电路进行s参数分析,列出节点方程后,可以得到n个方程,未知数为n-1,由此列出矩阵,可以解出vout/vin的关系,请问一下matlab代码该如何实现?(只知道n方程n未知数的代码实现,不清楚n-1未知数的代码应该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
以CS放大器为例,包含了弥勒电容,负载电容

syms i1 gm iin s Cc vo RL CL h;eqn1 = i1 - gm*(iin/s/Cc+vo);
eqn2 = i1+vo/RL+s*CL*vo-iin;
eqn3 = h-vo/iin;
eqns =[eqn1==0,eqn2==0,eqn3==0];
vars = [iin vo h];
S = solve(eqns,vars);
pretty(collect(S.h))

只能帮你到这了,以后解方程基本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