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imming相关

楼主(2022-01-05):
请问laser fuse和mental fuse有什么区别呀
我理解的是可以用金属烧熔丝,然后也看见了用激光切金属片的论文。。。。
这里的laser fuse 到底指那种?如果是第一种,laser fuse 的熔丝和金属并联,版图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一般fuse是在两端加高压,用大电流烧断fuse。laser是用激光切断f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