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DC中加入DLL来校准

楼主(2022-01-05):
小弟最近要做一个TDC,为了满足宽温度范围和工艺角变换情况下TDC的分辨率一致性,因此要做个DLL来校准,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相关的方案或者论文

网友:
A CMOS 76–81-GHz 2-TX 3-RX FMCW radar transceiver based on mixed-mode PLL chirp generator,没仔细看怎么校准的,有提供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