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如何才能使多边形的lef显示出来呢

楼主(2022-01-05):
各位大佬,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找了几天答案找不到。
情况如下:模拟混合芯片,要求数字走顶层,就把模拟那边的版图抽出lef导入到encounter,是个多边形的macro。
但是导入进来之后却是个长方形,查阅相关内容,macrolef中是:
OBS
    LAYER OVERLAP ;
      POLYGON  326.83 322.53  -279.37 322.53  -279.37 184.32  -118.58 184.32  -118.58 0  326.83 0 ;
  END

tchlef是:
LAYER prBndry
    TYPE OVERLAP ;
END prBndry

,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A:
OBS     LAYER OVERLAP ; 改成 OBS     LAYER  prBndry试试

网友B:
把右边列表中“cell”后面,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右边列表中“cell”后面,打上“√”

点开之后没啥变化,就是pad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S     LAYER OVERLAP ; 改成 OBS     LAYER  prBndry试试

我的天,感谢大神,原来是这样,好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