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vm 1.1 切换uvm1.2的代码修改

楼主(2022-01-05):
在网上down了张强白皮书的代码(见附件),但是目前通用的都是uvm1.2的源代码,所以除了按照readme做一定的修改,还要改一下一些代码的写法,尤其是在seq中starting_phase。修改如图

关于uvm1.1d和uvm1.2源代码的差异,对用户可见的比较大的差异,就是seq中控制objection。
被x掉的两行是uvm1.1d的用法:
其中 starting_phase 是 sequence 中的一个变量,uvm_phase 类型。sequencer 自动将 phase 传给 req 变量的 starting_phase。
被对钩新增的是uvm1.2的用法,如果不做修改你会发现在time 0的时候就会结束仿真。

同时希望大家能给一些指点,从用户的角度来说,能感知到uvm1.1d和uvm1.2的差异还有哪些呢?

楼主:
求大佬指点

网友A:
可以看看uvmcook,建议不要在seq raise objection,也有一个章节简单的终结1.2做的修改,印象中1.2的源代码的某个文件也详细列了修改点,其实修改的对user感知不会很大,factory1.1是全局变量,1.2不是了,这个是可能对user感知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uvmcook,建议不要在seq raise objection,也有一个章节简单的终结1.2做的修改,印象中1.2的源代码 ...

谢谢,大佬,等我研究一下,回头来补充

网友B:
refer to DvCon2019 IEEE 1800.2 UVM - Changes Useful UVM Tricks & Techniqu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fer to DvCon2019 IEEE 1800.2 UVM - Changes Useful UVM Tricks & Techniques

谢谢!!!极大提升工作效率!

楼主:
求问大佬,这张截图是哪里来的?

网友:
uvm_users_guide_1.2

网友(2025-08-05):
解决了我的疑惑,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