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串联的开关

楼主(2022-01-05):
我看到一些电路,为什么他们不用一个开关而要用两个开关串联呢?两个开关串联不就等效于一个长度翻倍吗?这样反而增大了电荷注入效应。有大佬有这方面的经验见解吗?

网友A:
增大导通或截至时的阻抗

网友B:
A 12-b 18-GS/s RF Sampling ADC With an Integrated Wideband Track-and-Hold Amplifier and Background Calibration

网友C:
I don't know where you use it
but maybe use this way to prevent coupling between input and output in high-precision applications

网友D:
两个开关的信号同步吗?尺寸是多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I don't know where you use it
but maybe use this way to prevent coupling between input and output in ...

谢谢你的回复,在cds电路中使用,不太关心速度而是精度。我有过这方面的猜想,但是想得还不太透彻。当开关关断时,如果是两个串联的开关(如果是pmos),那么中间点将会被时钟馈通拉高,这样是否能阻止一些电荷注入与输入输出的耦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开关的信号同步吗?尺寸是多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两个开关的信号同步,尺寸w/l为0.5/1。在更看重精度的电路里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不单独用一个0.4/0.4 (最小尺寸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A 12-b 18-GS/s RF Sampling ADC With an Integrated Wideband Track-and-Hold Amplifier and Background C ...

我去看一下这篇文章,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导通或截至时的阻抗

增大阻抗会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在cds电路中使用,不太关心速度而是精度。我有过这方面的猜想,但是想得还不太透彻。当开 ...

i guess, you maybe use in multiplexed input, so it can prevent other disabled channels from interfering with the current working channel!

楼主:
引用 网友C:
i guess, you maybe use in multiplexed input, so it can prevent other disabled channels from interf ...

开关控制信号吗?但是看起来时序都一致,我补充了图片在下面,可以看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关控制信号吗?但是看起来时序都一致,我补充了图片在下面,可以看见吗?
...

different clk?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fferent clk?

应该是同步的或者有一点点偏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同步的或者有一点点偏差

can you draw its timing sequ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 you draw its timing sequence?

很高兴在周末过后又见到你。这个时序两个控制信号应该是同步的

网友C:
i don't know why using this way

楼主:
引用 网友C:
i don't know why using this way

我再想想看,谢谢你和我的讨论

网友C:
What application is this circuit used f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What application is this circuit used for?

图像传感器的adc

网友C:
maybe you can search for papers about this config, if any. and simulate it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ybe you can search for papers about this config, if any. and simulate it

嗯,我仿真后我关住的性能好像没什么变化,甚至更差点。也许是我关住偏了,有什么东西没考虑

网友C:
Simulations do not fully reflect reality. Simulation cannot reflect some effects.

网友:
引用 网友C:
I don't know where you use it
but maybe use this way to prevent coupling between input and output in ...

非常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mulations do not fully reflect reality. Simulation cannot reflect some effects.

好的!十分感谢你,提前祝你春节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