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尺寸错误显示

楼主(2022-01-05):
怎么让它显示um的显示啊?这个好难看啊

网友A:
一层一层 清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层一层 清掉

一般在哪里?可以拍个照看看吗?

网友B:
可以在lvs里设置单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lvs里设置单位的

我知道可以设,但不知道在哪个位置?你可以大概说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可以设,但不知道在哪个位置?你可以大概说一下吗?

在你的LVS文件里写上UNIT LENGTH 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LVS文件里写上UNIT LENGTH U

lvs文件里是这个没错,但是出来的结果还是e-06……
唉,我都快无语了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1、lvs文件中的单位设置的是u,即有这条:UNIT LENGTH U。
2、calibre导出nelist export中也设置的是micron。
但是,最lvs rresport显示的尺寸单位却是1e-6这样的形式,而不是平常显示的1u;
我想要他的结果显示1u这样的单位,应该怎么做?有大佬知道的吗?海力士.18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