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输出阻抗的计算

楼主(2022-01-05):
求助, 计算如图所示输出阻抗~

楼主:
这个阻抗不是rout1,也不是1/gm0~ 应该是gm0,gm1,rds0和rds1的函数

网友:
输出加1A的交流电流源,跑ac仿真可得输出阻抗的大小

网友:
A 77-dB-DR 0.65-mW 20-MHz 5th-Order Coupled Source Followers Based Low-Pass Filter

网友A:
现场分析,有错我改
首先你上面是个电流源,所以电流改变只能靠下面这个NM1。
然后当输出电压变化V1时,NM1的gate变化V1*gm0*Ro0,向下的电流增加V1*gm0*Ro0*gm1。同时V1会直接导致向下电流变化V1/Ro1的数值
所以总的电流变化为V1*gm0*Ro0*gm1+V1/Ro1,
输出阻抗等于V1/I=1/(gm0*Ro0*gm1+1/Ro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场分析,有错我改
首先你上面是个电流源,所以电流改变只能靠下面这个NM1。
然后当输出电压变化V1时,NM1 ...

666,好厉害

网友:
The  Flipped Voltage Follower (FVF)
use vo/io,-->rout=1/(gm0*ro0*gm1)

网友:
凑合看吧

楼主:
感谢感谢~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解决了这个问题~

另一种直观的快速推导方式,开环阻抗Rout,open = Ro1,(因为上面是电流源,所以往上看并不是低阻的1/gm0而是高阻)
LoopGain(或者说Return Ratio)=gm0*Ro0*gm1*Ro1 >> 1

所以闭环之后的阻抗约Rout,close = Rout,open / ( 1+RR ) =  1/(gm0*Ro0*gm1)

楼主:
增加一个问题:
这种放大器的最大的好处以及主要的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