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vado原型验证环境问题总结

楼主(2022-01-05):
【1】irun编译,增加如下设置;搭建irun编译与起verdi小环境;

+incdir+$XILINX_VIVADO/data/verilog/src/retarget
+incdir+$XILINX_VIVADO/data/verilog/src/unimacro
+incdir+$XILINX_VIVADO/data/verilog/src/unisims
+incdir+$XILINX_VIVADO/data/verilog/src/xeclib
+incdir+$XILINX_VIVADO/data/ip/xpm
+incdir+$XILINX_VIVADO/data/secureip

-y $XILINX_VIVADO/data/verilog/src/unimacro
-y $XILINX_VIVADO/data/verilog/src/unisims
-y $XILINX_VIVADO/data/verilog/src/xeclib
-y $XILINX_VIVADO/data/ip/xpm
-y $XILINX_VIVADO/data/secureip

//$XILINX_VIVADO/data/ip/xpm/xpm_VCOMP.vhd
//$XILINX_VIVADO/data/ip/xpm/xpm_memory/hdl/xpm_memory.sv
$XILINX_VIVADO/data/verilog/src/unisim_retarget_comp.v

//-f $XILINX_VIVADO/data/secureip/secureip_cell.list.f

【2】编译-top选项除指定项目顶层外,还需指定glbl;详见该链接;

DESCRIPTION
For a Verilog design, when I specify the "-top" option for theirun command, the following error displays:
"file: top.v
module worklib.top:v
errors: 0, warnings: 0
file: glbl.v
module worklib.glbl:v
errors: 0, warnings: 0
Elaborating the design hierarchy:
Top level design units:
top
tri0 GSR = glbl.GSR;
ncelab: *E,CUVHNF (./top.v,37|22): Hierarchical name component lookup failed at 'glbl'.
irun: *E,ELBERR: Error during elaboration (status 1), exiting."
The command is "irun top.v glbl.v -top top". How can I resolve it?
SOLUTION
For Verilog, irun can automatically detect top-level units in the design. Using -top disables the automatic calculation of top-level Verilog units, and these units will also have to be specified using -top.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error, you can either apply the"-top" option for module "glbl" or remove the "-top" option,that is, use following commands instead:
"irun top.v glbl.v -top top -top glbl" or
"irun top.v glbl.v".

【3】添加secureip_cell.list.f编译会报错,暂未解决(已省略路径信息);

ncvlog: *F,DECERR (/opt/eda/*/*/vivado2021/Vivado/2021.2/data/secureip/gthe2_channel_fast/gthe2_channel_fast_001.vp,593|26): Error while decrypting : unable to load key invalid/blank keyOwner/KeyName (file ),may be wrong key is used for encryption/decryption ).

【4】synplify综合,建议+incdir+及lib信息添加完善,注意文件添加顺序,子模块在上,top模块在下;

楼主:
有个点注意下:
(1)【1】中添加的vivado相关是irun编译用的;仿真或synplify综合的时候不需要添加;
(2)$XILINX_VIVADO/data/verilog/src/unisim_retarget_comp.v,这个文件是空壳,在用IES仿真的时候,端口是X;这个文件只是给irun编译pass用的;
(3)仿真的时候需要添加其他库,即用vivado针对特定器件即仿真工具编译出来的lib,具体可参考ug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