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速输出的接口电路SSTL

楼主(2022-01-05):
我上次流片的数字输出频率是400MHz,采用如下图的SSTL输出电路,但是在测试的时候遭遇到了很大的问题,部分数字输出有的翻转,有的输出数据锁死根本不变化,但是内部电路肯定是正常工作的,按理来说应该所有数字输出都应该变化,这个就有很大问题,然后如果调节这个电源电压BUFF_VDD,有时候就可以让原来锁死的数字输出开始翻转,而不是出于锁死状态,这种问题是由于这种SSTL电路存在特殊设计的点吗?还是我PCB板子上的输出阻抗匹配存在问题,导致这样的现象呀?有没有大佬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呀

网友A:
你说的锁死就是输出恒1或恒0吧,看上去是输出级的驱动能力不够,提高电压可以增加点驱动能缓解的话也是一个证明。

网友B:
需要看一下锁死状态和解除锁死状态的波形及对应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看一下锁死状态和解除锁死状态的波形及对应电压

锁死状态:一端高电平是800多mV,另一端低电平是300多mV,就一直处于这个状态正常状态:就是电压在800多mV和300多mV正常翻转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锁死就是输出恒1或恒0吧,看上去是输出级的驱动能力不够,提高电压可以增加点驱动能缓解的话也是一个 ...

但是有时候反而是把电压减小之后,反而输出会有正常的翻转。。。。。

楼主:
补充一个点,我们上次流片的esd保护的地在芯片内部没有连接起来,而是在外部通过bounding wire之后才可以连接起来的,这个ESD保护的地会有影响吗?就是有时候我们数据输出都是很正常的在翻转变化,但是一旦当我断掉所有电源,重新上电测试的时候,部分数据输出就锁死了。。。。就觉得很诡异,难道是电源电压的上电顺序弄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