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SoC架构的疑问

楼主(2022-01-05):
我们通常所说的SoC架构,对应于SoC架构师的岗位,一般提到SoC架构都是指的什么内容?像我们平常理解的典型的总线+CPU+存储器就是一个典型的SOC架构了,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SoC架构研究的难点是什么呢?希望在讨论区听一下各位仁兄的见解

网友:
还有挂载各种外设slave,要考虑性能,流量是否能跑上去?各关键路径的延时如何?等等

网友:
我对SOC架构也有困惑——
无非就是把CPU系统,矩阵总线桥,DDR/PCIE/USB/还有各种低速外设等IP拼接起来;
各个SOC架构也大同小异,没注意到什么大的差异点,做SOC的时候唯一容易出错的地方就是时钟复位模块了;
所以我们做SOC架构,做SOC设计,主要是做啥?

网友:
个人的一些浅见,一个设计功能需求确定了,外围功能基本七七八八及定下来了,但把外围拼凑成一个SoC还需要设计:
1.功耗:包含时钟数架构,多电源域设计,这关系到设计的成本和运行速度
2.多总线/多主机:在专用ASIC中多总线/多主机现在基本是常用状态,如何仲裁是非常头疼的问题
3.软硬协同:如睡眠,停机,启动,都是软硬件协调完成的,如何划分业务,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仔细斟酌

希望大家多多补充讨论

网友(2022-03-25):
个人感觉,这是一个需要丰富知识的岗位,对什么都需要了解,功能,功耗,面积,后端,电源规划,时钟复位,还有就是不断地talk

网友A:
做好这个架构设计,必须有丰富的block集成,实现,验证,系统级别集成,物理实现,另外再包括系统级软件,PCB或者package的经验。
不仅限于某些特定的总线+CPU+外设。经验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好这个架构设计,必须有丰富的block集成,实现,验证,系统级别集成,物理实现,另外再包括系统级软件,P ...

我对这个也很困惑,基本上拼过M0,M3,M4,STAR和R系列的CPU子系统,感觉每次都是讨论怎么划分memory map,时钟复位怎么做,low power mode怎么做,然后定下来之后,就变成连线工程师了。不知道soc架构到底是什么

网友(2022-06-25):
需要丰富的设计经验

网友:
一般的单核确实没有太多需要考虑的,无非就是PPA:性能、功耗、面积。
一般架构师应该是针对那种特别复杂的系统,同构还是异构、3个核还是8个核、软硬件划分等等,这才有架构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