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放在高压环境下的N阱里的问题

楼主(2022-01-06):
新人求助,华宏工艺接高压的NBL和接地的PSUB之间形成的寄生二极管会把NBL击穿吗?电阻放在接高压的N阱里需要加额外的层吗,比如HVtube?

网友:
不会,NBL和Psub的耐压一般会超过平台所提供的最高压的器件BV。电阻放在高压阱不需要额外层次。HVTUBE是针对5V CMOS的。

网友:
一般好的高压工艺会做高压、中压、低压三组电阻模型,高压NW下的电阻最好用高压的模型。如果没有高压模型,最好把电阻哪出高压区,而且要明确电阻两端的电压值

网友(2022-02-15):
HVTube这层在mask计算是没有用到的,MTT中有。高压电阻放高压N阱中是有好处的,从电阻注入上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