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片上调试方法

楼主(2022-01-06):
请问SoC片上调试设计方法(design for debug)除了JTAG调试和Trace调试等软件方法,还有什么硬件调试设计方法吗?观察和触发CPU之外的模块和信号,例如采用IO观测芯片内部关键信号

网友:
最近刚完成一款SOC芯片的回片测试;
你玩过嵌入式没?SOC芯片回片测试其实就跟嵌入式开发调试一样,编译好测试软件,跑起来,通过UART打印调试。
先测试SOC是否能正常从FLASH启动到SRAM运行通过UART打印出来;
然后初始化DDR,让软件在DDR内存中跑起来,并通过UART打印调试;
然后初始化其他设备,如PCIE/USB····
这个过程不是会是一帆风顺的,需要一直debug,软件问题?硬件问题?规避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