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pattern (不含sdf)的仿真问题,急急急

楼主(2022-01-06):
各位大佬:
请教个问题,  我是在做netlist 上做mbist pattern(memorybist_P1这个pattern)的仿真(用的vcs仿真,不含sdf信息),现在遇到如下图片显示的这种mismatch问题,没有思路,不知该怎么debug这种问题,还请大佬们给看下,谢谢了。急求

楼主:
ICL的pattern已经pass.

网友A:
从图片上来看,你的memory输出数据与期望值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上来看,你的memory输出数据与期望值不一样

您好,是的,在mismatch那个194200ns 时刻,interface给memory送进去的值是0,memory吐出来的值也是0,
我从bap的ijtag_so反向去追,一直追到bap里面,发现此时刻的ijtag_so的数据是来自于一个叫fromBIST_retime[0]这儿,是这儿的数据在此时刻变为了1,(按期望值来计划的话,这时刻,这个pin吐出来的值应该要为1)
但反向去追这个fromBIST_retime[0]输出pin的话,发现有很多输入pin都有问题了(导致分叉了),感觉分析起来有些难度了。

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B:
tessent自带的仿真环境通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ssent自带的仿真环境通过了吗?

您好,没用tessent自带的仿真环境来仿真,我们是自己建的vcs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上来看,你的memory输出数据与期望值不一样

你好,我看了下通过memory interface送给memory的数据,以及从memory里面拿出来的数据,,,,在这些mismatch 的时刻(我是抽查了几个mismatch点)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ssent自带的仿真环境通过了吗?

您好,我可以先试下用tessent自带的仿真环境来仿以下,   另外您还有没有其它思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可以先试下用tessent自带的仿真环境来仿以下,   另外您还有没有其它思路?
...

思路和你分析的差不多,追波形。一般tessent mbist结束后,tessent可以直接调用vcs仿真,你看这个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是的,在mismatch那个194200ns 时刻,interface给memory送进去的值是0,memory吐出来的值也是0,
...

我建议你从go_id_reg这个寄存器,像上一级追查,来确定到底是哪一步出错了。一般来说,icl通过,代表架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从go_id_reg这个寄存器,像上一级追查,来确定到底是哪一步出错了。一般来说,icl通过,代表架构 ...

您好,我想问个问题:如下图所示: s1 是最底层的block,s2 是 s1 的top,现在做s2的mbist电路,s2所产生的mbist pattern,是s2_only的还是full_s2_top(即:包含s1)的?怎么来判断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和你分析的差不多,追波形。一般tessent mbist结束后,tessent可以直接调用vcs仿真,你看这个结果。
...

您好,我想问个问题:如下图所示: s1 是最底层的block,s2 是 s1 的top,现在做s2的mbist电路,s2所产生的mbist pattern,是s2_only的还是full_s2_top(即:包含s1)的?怎么来判断这个?

网友:
不带SDF跑网表仿真,有没有使用 nospecify 等选项禁止standcell 的延时,否则电路时序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想问个问题:如下图所示: s1 是最底层的block,s2 是 s1 的top,现在做s2的mbist电路,s2所产生 ...

这一块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最近也在看这些,我倒是同意你的仿真设置是否正确,设置了notimingcheck和nospecify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和你分析的差不多,追波形。一般tessent mbist结束后,tessent可以直接调用vcs仿真,你看这个结果。
...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块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最近也在看这些,我倒是同意你的仿真设置是否正确,设置了notimingcheck和nospeci ...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从go_id_reg这个寄存器,像上一级追查,来确定到底是哪一步出错了。一般来说,icl通过,代表架构 ...

好的
您知道dft的one-hot是指什么吗?

网友(2022-06-28):
楼主你好,请赐教是如何开ATPG GUI界面看ATPG expected 的值呢(一直不明白如何开)?跪求赐教!Simulation值是VERDI看的吧,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最终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最终是什么原因呢

解决了。是full_top的mbist

网友D(2022-09-18):
想请教一下楼主的仿真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一下楼主的仿真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加个qq吧,私信你了。

网友(2022-12-06):
引用 楼主:
加个qq吧,私信你了。

求教

网友(2023-03-16):
楼主您好,我遇到了跟您一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当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现在是ICL NETWORK仿真通过了,其他两个仿真没有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想问个问题:如下图所示: s1 是最底层的block,s2 是 s1 的top,现在做s2的mbist电路,s2所产生 ...

这种的话一般是直接看patternspecification,或者直接看有没有打开如下的这个开关,如果是on的话就会检查底层,没有的话就不会检查
simulate_instruments_in_lower_physical_instances

网友E(2023-07-19):
楼主,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我这边看帖子,看不出来时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问题,我这边看帖子,看不出来时什么问题了

谢谢啦,我的问题解决了,我的是memory的write_en信号被block住了,导致的mismatch

网友(2024-05-11):
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这个追信号从哪开始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