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h脚本退出状态码

楼主(2022-01-06):
脚本小白。CP了一个脚本,个人觉得需要自定义退出状态码和系统退出码的组合来判断,脚本是否要退出
问题1 这种想法是否可行?
问题2.自己不知道如何写,有大侠可以提高一些实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退出码

我用了如下语句进行选择
if ( $? != 0 ) then
     echo "  error!!!!  "
     exit
else
      echo " successful"

     exit
但是有问题:当$?=250时 ,脚本报错 0: Event not found.
                   当$?=0时 ,脚本运行ok

网友B:
直接赋值exit就行

exit 0

exit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赋值exit就行

exit 0

调试好了。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