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SC-V 总线操作

楼主(2022-01-06):
刚刚接触RISC-V,知道RISC-V 通过AHB 总线控制外部的设备,
比较已获得的是,总线的操作是如何完成的?是通过 LD,SD 命令么?有没有这方面的详细介绍或者书籍

网友A:
如果是刚入门riscv,对总线啥的不了解的话,我建议先从riscv的简单的处理器设计开始入门。tinyriscv是个不错的选择。https://gitee.com/liangkangnan/t ... 0%E8%AE%B0%E5%BD%95。里面的文档https://liangkangnan.gitee.io/20 ... %E7%90%86%E5%99%A8/   有讲总线(没用AHB,用的是自己写的。不过入门总线这个就OKla)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是否有帮助:
RISC-V 指令及通路总结
https://bbs.eetop.cn/thread-888389-1-1.html

楼主(2022-11-07):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刚入门riscv,对总线啥的不了解的话,我建议先从riscv的简单的处理器设计开始入门。tinyriscv是个不 ...

太棒了,十分感谢!

网友(2022-12-14):
确实是使用Load/Store指令通过总线来控制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