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版图中的SP、SN在工艺制造中对应的是什么层?

楼主(2022-01-06):
比如NWELL再工艺中对应的是N阱,POLY对应的是多晶硅栅

网友:
P注入N注入

网友A:
该图很明白的解释了这个问题

楼主:
是轻掺杂注入吗?然后P+和N+的源漏注入是指的有源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图很明白的解释了这个问题

您好,那高压管的TG层又是什么步骤呢?

网友:
SN,SP一般是N+P+,GT应该是poly

网友(2023-06-14):
引用 网友A:
该图很明白的解释了这个问题

请教这个图片是从哪个资料来的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那高压管的TG层又是什么步骤呢?

为什么高压管才有,因为要不同参杂浓度使得管子耐高压,你调个低压管盖一层tg,lvs一样会认他为高压管

网友:
这是重参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