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ll名字变成了I和数字

楼主(2022-01-06):
请问 这个在哪里设置可以改成cell名字

网友A:
二楼正解,一般都是选择both

楼主:
已经该过来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正解,一般都是选择both

不一定, both  字太小,很多instance name 很长,挤在一起容易看错

应该 把ctrl +F 这个快捷键 升级下, 让它每次都能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