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ARM socrates时,在用lmgrd license时提示: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楼主(2022-01-06):
hostname都是正确的,求解

网友A:
port可能被其他进程占用了吧,换个por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可能被其他进程占用了吧,换个port试试...

已经解决了,没有占用,我把license所在文件夹的权限全部加上就可以了,就很奇怪

网友(2025-02-27):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没有占用,我把license所在文件夹的权限全部加上就可以了,就很奇怪 ...

请问如何破解license呀?版本不高 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