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ystermverilog $srand(seed) seed 设置不成功

楼主(2022-01-06):
通常我们在设置仿真seed的时候会用vcs的仿真参数+ntp_rand_seed=seed来设置,但是今天注意到一个函数$srand(seed)也可以来设置seed,但是实际的coding之后的仿真结果也并不是我想的那样seed的值并没有改变?

求问各位有没有遇见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最后一句话不是很明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句话不是很明显吗?

那我要怎么获得seed的值呢?虽然$get_init_\random_seed()的用法有待探讨,但是我尝试过从仿真结果来看,seed的值确实没有设置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要怎么获得seed的值呢?虽然$get_init_\random_seed()的用法有待探讨,但是我尝试过从仿真结果来看, ...

A.srandom(30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random(300)试试

首先,get_initial_random_seed的函数,就跟vcs_userguid里面的解释是一样的,那么我要怎么获得seed这个值呢?

另外经过您的提醒,我又翻阅了sv的标准,我发现是没有$srandom(seed)这种用法的,只有srandom(seed)的用法。谢谢您!

楼主:
$srandom(seed)在SV中是没有这种用法的,但是不知道为啥编译的时候不报错。
srandom(seed)的用法有两种:process.srandom(seed)和object.srandom(seed)
这是目前我的理解,如果有误,还请大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