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2-01-06):
想请教前辈们一个问题,关于放大电路最大的放大电压应该是不能超过供电电压的吧,可是在仿真中看输出结果却远远大于电源电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AC电压和DC电压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电压和DC电压是不一样的

不好意思没看明白,假设我有一个简单的共源极放大器,开环增益1000,电源电压1.8V,我输入一个900m毫伏的电压,按道理输出电压是由900V吧,远大于电源电压,可是看共源极的输出波形最大电压是不能超过vdd的。我是这一点不明白

网友:
实际电路里,运放有处理差模输入的最大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看明白,假设我有一个简单的共源极放大器,开环增益1000,电源电压1.8V,我输入一个900m毫伏的 ...

AC仿真是虚拟的,实际上最多到vdd。并且900mV要按大信号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