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形式验证时为什么要将scan_enable设置为固定值

楼主(2022-01-06):
求助大神:做形式验证时为什么要将scan_enable设置为固定值?必须要将scan_enable设置为固定值吗?

先谢过啦

网友A:
rtl 没有scan,和gate比要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l 没有scan,和gate比要关掉

还想问一下,为什么不是关掉scan_mode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一下,为什么不是关掉scan_mode呢?

我觉得你理解错了,一般都是关scan mode 就可以了,不需要管scan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