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提高这个bootstrap的速度?

楼主(2022-01-06):
从哪些方面可以提高这个bootstrap的速度啊?

网友:
1) 注意寄生电容带来的分压 2)注意leakage 3)M11不需要关心线性度,而是带宽,也就是电阻够小即可 4)M11其实可以做的比较小,结合你的采样电容一起仔细思考一下

网友A:
提高速度可通过减小导通电阻,增大RC网络的极点,加快采样速度。
1.这种结构的倍压是1倍,导通电阻通过MOS管线性区公式能够确定,增大采样管M11的尺寸,能够减小导通电阻,提高速度,但是电荷注入效应会增大,造成采样信号出现小的台阶误差,恶化线性度。
2.自举开关更关注的指标是线性度,你需要做FFT仿真看ENOB,我前仿真自举开关ENOB能到16bit。
3.FFT仿真需要满足相干采样。
3.画版图的时候,M8管的衬底一定接高电位,不然ENOB很差,我仿真仅10bit左右。

网友A:
我后仿真,自举开关ENOB能达到14bit以上

网友:
差分要好很多,enob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速度可通过减小导通电阻,增大RC网络的极点,加快采样速度。
1.这种结构的倍压是1倍,导通电阻通过MOS ...

"增大采样管M11的尺寸,能够减小导通电阻,提高速度,但是电荷注入效应会增大,造成采样信号出现小的台阶误差,恶化线性度。"
所以M11的尺寸是增加还是不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后仿真,自举开关ENOB能达到14bit以上

我的只有6bit 咱们提高

网友:
仿真做性能折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后仿真,自举开关ENOB能达到14bit以上

采样速度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样速度多少呢?

25M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