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atchup测试

楼主(2022-01-06):
在进行latch up测试时,是不是所有的IO pad只需要I-test?所有的电源pad只需要V-test?测试时的Vclamp 和 Iclamp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还有,为什么地的pin不需要进行latch up测试?

网友A:
所有的IO PAD都要进行I_test和V_test;Vclamp和Iclamp主要是防止芯片非latch-up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IO PAD都要进行I_test和V_test;Vclamp和Iclamp主要是防止芯片非latch-up损坏

谢谢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