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如何将ADE XL仿真得到的results 导出到excel?

楼主(2022-01-06):
咨询一下,想要把ADE XL中的所有图像及数据都输出到excel中,请问有什么办法不?

网友(2022-12-22):
回复问题。

利用Results界面的保存按钮,将图片中的表格保存成.CSV文件,位置是adexl的documents文件夹。就是下图中单词“Replace”右侧第二图标。

网友A:
界面上自带保存啊,直接保存成.csv格式的excel就能看。

网友(2024-05-21):
引用 网友A:
界面上自带保存啊,直接保存成.csv格式的excel就能看。

请教一下,保存为.csv的时候,可以保留单位么?比如ns,而不是E-09,比如ms,而不是E-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