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atapath 上的与门是怎样处理竞争冒险的?

楼主(2022-01-06):
datapath 上的与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竞争冒险现象,进而产生毛刺,那前端和后端有必要处理这种 case 吗?

网友A:
用高速信号gating慢速信号

楼主(2022-02-06):
引用 网友A:
用高速信号gating慢速信号

都是signal,怎么区分快速和慢速信号?

网友B:
你都说了是datapath了,即使产生毛刺有什么关系呢?clock path上的毛刺才需要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signal,怎么区分快速和慢速信号?

奈奎斯特采样

楼主(2022-03-15):
引用 网友B:
你都说了是datapath了,即使产生毛刺有什么关系呢?clock path上的毛刺才需要检查 ...

data path 上的毛刺传递到寄存器的data pin上,假如此时正好clock 上升沿到来,那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data path 上的毛刺传递到寄存器的data pin上,假如此时正好clock 上升沿到来,那不会出问题吗?
...

同步时钟域下,clock不会采到data上的毛刺,如果采到了,说明电路的setup和hold时序不满足

楼主(2022-05-09):
引用 网友B:
同步时钟域下,clock不会采到data上的毛刺,如果采到了,说明电路的setup和hold时序不满足
...

可否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2022-12-02):
同步电路里面的采样只有一个时钟沿,除了jitter和skew上的concern之外,最重要的就是setu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电路里面的采样只有一个时钟沿,除了jitter和skew上的concern之外,最重要的就是setup ...

还有hold time,这两个timing window把产生glitch的可能性都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