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如何将wavefrom中图像的最大最小值表示出来?

楼主(2022-01-06):
在wavefrom中,如何才能将图像中最大或最小只表示出来?

以下图的loop gain为例,如何能将低频状态下的最大或最小loop gain表示出来?

如果使用V的话会把所有该坐标点的值都表示出来;

网友A:
导出到origin中实现?或者用horizontal cursor手动相切切出来?orz

网友B:
强大的calculator函数,想看一段时间的max/min,先用clip函数抓取一段时间的图像,在用max/min函数即可,可以把表达式直接复制到ADE的output处,点plot可以直接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到origin中实现?或者用horizontal cursor手动相切切出来?orz

已经找到办法啦,按V有一个on选项,可以只出现选中的曲线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大的calculator函数,想看一段时间的max/min,先用clip函数抓取一段时间的图像,在用max/min函数即可,可 ...

多谢,这个也是个不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