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掩模版上面的图是要怎么画上去的,一次流片需要用几个掩模版呢?

楼主(2022-01-06):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掩模版上面的图是要怎么画上去的,一次流片需要用几个掩模版呢?那么多金属层,那么多工艺步骤,是不是一个掩模版只能掩一次?还是一张掩模版已经把所有需要曝光的步骤都画了上去了?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每一层就是一个掩模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层就是一个掩模版

       感谢回复!       那再请问一下,MOS管一般都在最底下一层是吧,上面的大部分为金属,电容等。按照您的说法,如果工艺有7层的话,那就需要7个掩模版吗?并且最底下的CMOS的掩模版上的图像相对较为复杂?
       期待您的回复与指正。

网友B:
百度去找找半导体制作过程   可能讲的更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去找找半导体制作过程   可能讲的更清楚点

       好的,谢谢回答!
       查了一些,并且在看《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那再请问一下,MOS管一般都在最底下一层是吧,上面的大部分为金属,电容等。按 ...

7层金属代表需要7层掩模版来制作金属层,但是金属间的通孔也是需要掩模版的,你可以查看foundry提供的mos管的layout,它上面用了哪些不同的层来代表一个mos管,那些层的个数就相当于对应需要的掩模版的个数。

网友:
你没流过片吗??   MT FORUM 要填多少
半导体工艺实际会很多很多道, 但有些层不是真的会出, 靠布尔运算.
实际上每多一道  MASK  ,  不但光罩费增 .  wafer 也会变贵
如果一套  0.18um 1.8v  5v .. 只出5V 省去某些, 可更便宜.  以前就听过有些会 省钱 ,  会用寄生MOS, 别人同套要好多道, 那间只留高压MOS   低压全寄生做简单电路  省很多. 有些偷rule , 像一般联机   metal1 via metal2
,   你可  只用一层metal1  其他MOS poly 当跑线 , 但有设计上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层金属代表需要7层掩模版来制作金属层,但是金属间的通孔也是需要掩模版的,你可以查看foundry提供的mos ...

      感谢回答,收益良多且有助于指明我的思考方向!结合大家的回答以及版图艺术一书看了几天,目前粗略的认识:MOS管应该是在最底下一层(相对金属以及电容的位置),一种工艺在已经规定了一个晶圆上制作的各个器件的具体步骤,我们画版图只是用foundry制作的适用其生产步骤的器件版图进行绘制,一个项目电路上就MOS而言,有很多,不同宽长,但是他们都是铺在同一层,制作的时候从衬底往上,一层一层的往上“铺”,底下一大片CMOS一次成型,而从下往上的过程中,氧化多厚,光刻,刻蚀,淀积还是注入这些具体步骤都是设置已经好的,然后每个步骤之间可能需要不同的掩模板,像版图中要加的NWELL,GUARD RING等这些都在设置好的步骤中,某个地方需要的话到了做NWELL的步骤就通过对应的掩模版给你弄上去。
       对于底下MOS层按照步骤可能需要很多个对应自己某个操作(比如刻蚀,注入...)的掩模版,然后上面金属层,电容之类(本人目前不清楚电阻一般做在哪一个层,向各位大佬请教一下)的制作也分别需要对应的掩模版(刻蚀那些地方,淀积哪些地方),如您所说。
       这是本人目前的认识,必定有很多想当然的地方,不正确的地方请大家帮忙指出,理解的算是正确的地方也请大家提示!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流过片吗??   有MT FORUM 要填多少  半导体工艺实际会很多很多道, 但有些层不是真的会出, 靠布尔运算.  ...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本人目前在进行第一个流片项目,现在进入版图阶段,我很缺乏版图知识与经验,所以最近才开始学习。
       请问您说的MT FORUM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您说的多MASK是不是比如在N阱工艺中需要做DNW,这时需要额外的MASK来做你DNW,从而增加了价格吗?再请您看看我上面的回复,指出我的问题!另外您说的从版图设计出发减小制造成本我还得学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