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帮看电路

楼主(2022-01-06):
5K2Q1`1QVQNK3_RE]_7(WAX.png 前辈们帮看看电流镜下面的两个p管是干什么用的,是差动对吗?可是p管的差动对的连接方式好像不是这么连接的。

网友A:
你把下面两个源漏互换一下不就是差动对了吗,实际工作时,源漏是可以互换的,PMOS管电压高的就是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下面两个源漏互换一下不就是差动对了吗,实际工作时,源漏是可以互换的,PMOS管电压高的就是源 ...

楼上说得对 换一下就是了

网友:
借楼主帖子,请问大佬们,那么并联使用的2个NMOS(或PMOS),源漏标识是相反的,有什么实际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