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如何建模求最小单位电容

楼主(2022-01-06):
最近看文章,很多文章的SAR ADC的CDAC阵列最小单位电容取值都在1fF左右,通过文章我大概可以算出来
在我的工艺库里边,如果要让相对标准偏差小于0.0067的话,大概需要取10fF的电容,但是这种推导并不是很放心,不知道在cadence或者matlab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仿真求出最小单位电容满足DNL<0.5LSB

网友A:
工艺厂的模型,在小电容时一般不准。
你可以取两个大电容,看他们的标准差是否与面积开根号成正比。然后再用大电容推小电容。

网友B:
需要按照你所采用的SAR ADC具体架构来推导INL、DNL等由于失配所产生的误差(不同架构的误差公式差别很大,架构不同不能单纯套用别人推导的结果),然后结合工艺给的所用器件的失配参数和自己所确定的INL、DNL约束来确定最小单位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厂的模型,在小电容时一般不准。
你可以取两个大电容,看他们的标准差是否与面积开根号成正比。然后再 ...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确实是这样,小电容(1~100f)的时候标准差基本上都不变,我当时还觉得奇怪,这样的话用cadence带小电容来仿真建模反而不准了。这是我电容mismatch仿真的结果。小电容的时候标准差都是60aF左右,用大电容来推的话,最小单位电容还真是1fF量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按照你所采用的SAR ADC具体架构来推导INL、DNL等由于失配所产生的误差(不同架构的误差公式差别很大, ...

查了工艺文档,它给的参数不全,我是spectre 蒙特卡洛仿真得到的mismatch

网友(2022-12-22):
能发个对应的文章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确实是这样,小电容(1~100f)的时候标准差基本上都不变,我当时还觉得奇怪,这样的话 ...

這個意思其實就是說,不能用小電容並聯成大電容這樣仿真,不然標準差都不會改變
而要一次用大電容做Monte Carlo仿真看標準差 來決定最小的unit cap. size對吧?

网友(2023-05-15):
你这标准差好小,我tsmc65要差到4%。

网友:
楼主

只考虑DNL,unit cap的选择跟热码的设计也有关系吧?
如果同时考虑INL,总电容值是有最低要求的  对吗?

网友(2023-07-15):
相关文章能不能分享一下

楼主(2023-11-20):
unit cap对ADC整体的影响还是要matlab建模来看比较放心,此贴终结

网友(2024-04-10):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确实是这样,小电容(1~100f)的时候标准差基本上都不变,我当时还觉得奇怪,这样的话 ...

你好可以求个testbench的电路嘛?

网友(2025-01-21):
由电容失配影响DNL和INL推出单位电容的最小值,由采样网络工作频率推出最大容忍的时间常数,从而推出单位电容的最大值,然后在这个区间做取舍。如果两个范围之间没有取值,就说明要不精度要求高了,要不就是速度要求快了。

网友(2025-10-13):
请问楼主,用相对标准偏差求单位电容那个公式,分子上的常数是如何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