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4位DAC设计用什么结构比较好

楼主(2022-01-07):
最近在做一个14位的DAC,要求是速度不用很快(1M),但线性度要尽量做高,请问用什么结构会比较好。
以前没有做过AD/DA方面,有什么好的资料可以参考学习吗?谢谢!

网友:
好问题 同求,IDAC或者RDAC应该都行,单都需要校准

网友A:
电流舵的可能有点费劲,原来做过电容分压的14bit DAC,但是为了性能,是全温度码的,所以面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舵的可能有点费劲,原来做过电容分压的14bit DAC,但是为了性能,是全温度码的,所以面积很大 ...

请问二进制码怎么转化为温度计码电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二进制码怎么转化为温度计码电路呢

译码电路啊,很常见,你去搜一搜硕博论文都有很多,硕博论文讲的相对详细,上手快适合我们这样的小白学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译码电路啊,很常见,你去搜一搜硕博论文都有很多,硕博论文讲的相对详细,上手快适合我们这样的小白学基 ...

好的,谢谢。不过14位全用温度计码译码电路很大吧,需要怎么分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