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键盘上的某一个功能键(比如说F10)代替 某一种shell里输入的命令+enter

楼主(2022-01-07):
在linux系统下,如何使用键盘上的某一个功能键(比如说F10)代替 某一种shell里输入的命令+enter ,比如说上一次提交的仿真命令+enter,  或者比如说切换目录的cd+enter。  从而实现只按下某一个功能键就可以实现 某个命令。  类似于 Visual Studio运行快捷键F5:运行调试。

网友:
Ubuntu的konsole好像直接就支持这样的按键映射配置的

网友:
这个我也会一点,提供一个思路
利用 sxhkd,他的快捷键组合不用全部一起按,可以是前导修饰键+序列,比如,窗口开多了后,用 alt+tab切换任务窗口就有点费事儿,然后我用了以下工具组合:
sxhkd:通过快捷键执行命令
wmctrl:窗口操作
fzf:搜索过滤出需要的任务窗口

以下是 sxhkd的配置文件: “~/.config/sxhkd/sxhkdrc”
按键方式为 Ctrl+Return 一起按下,后续的 “w” “a” 为独立按键

ctrl + Return ; w ; a
      xfce4-terminal --geometry 160x30 -T win-selector --hide-menubar -x zsh -c \
      ". ~/.zshrc;wmctrl -r win-selector -e 0,10,450,1800,500;\
      wmctrl -l|\
      sed '/win-selector/d'|sed '/xfce4-panel/d'| fzf |awk '\{printf("%s", \$1)\}'|\
      xargs wmctrl -i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