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从零开始画一个IP的思路

楼主(2022-01-07):
请教各位大佬,从零开始画一个IP的思路是什么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
满足DRC 要求 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
差分对 电流镜 BJT该匹配的好好匹配
电阻好好匹配
看看大电流的地方
其余不重要的找空塞一塞变成方块就好了

网友:
什么叫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