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ADE XL中的OP region specification数据有办法导出到EXCEL不?

楼主(2022-01-07):
咨询一下,这些数据数量众多,想在EXCEL中进行处理,这个有办法导出不?

网友A:
我一般点这个保存图标
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点这个保存图标

然后

你好,这个保存的csv是results在当前页面的显示数据;

打开这个csv里面并不会有详细的数据;

网友B:
可以直接复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复制吧

不行哎;

楼主:
目前这个OP region并不能导出到excel,所以在检查工作点时还是用calculator的OP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