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5V高压管的poly是不是都得用OD_25覆盖?

楼主(2022-01-07):
电路中使用到2.5V的高压管,我将POLY延伸出来了打孔连接到外部,延展出来的poly并没有被OD_25(图中灰色框框)覆盖,是不是需要手动补充OD_25层覆盖上poly呢,补充的规则是什么呢?
最近画版图快要被搞死
再多问一下朋友们,coner和seal ring有什么速成的技巧吗?

网友A:
只要方便过DRC,像OD25这种识别层 用R键 沿着sub环把整片区域覆盖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方便过DRC,像OD25这种识别层 用R键 沿着sub环把整片区域覆盖就行

哦哦,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