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的设计

楼主(2022-01-07):
请问大佬们比较器的设计指标,失调电压怎么测?
offset和比较速度受什么影响?

网友A:
offset可以用蒙特卡洛,其他方法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ffset可以用蒙特卡洛,其他方法就不清楚了

请问offset可以通过计算得到吗,还有怎么能改进使offset更小呢?

网友A:
我觉得offset还得看工艺/layout,op双端输入不能完美对称,一般输入对管加dummy、共质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offset还得看工艺/layout,op双端输入不能完美对称,一般输入对管加dummy、共质心 ...

好的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