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generate语法问题

楼主(2022-01-07):
最近在尝试用generate 去例化多个ip核。
百度一些情况,发现博客例子中都是使用generate去控制统一个寄存器的不同位数,例如 将generate生成展开:
.dina(datain[1])
.dina(datain[2])
.dina(datain[3])

我想用generate去完成不同寄存器的控制(寄存器名称有规律),例如
将generate生成展开:
.dina(datain1_1)
.dina(datain1_2)
.dina(datain1_3)

不知道是否可行,我试着写成下面这个样子,但是dina接口那行会提示‘undeclared symbol datain1_i ,assumed default net type wire’,不知是否有问题。
genvar i;
generate
    for(i=1;i<=8;i=i+1)
    begin :RAM1
        DP_RAM_18X128 RAM1_i (
          ...
          .dina(datain1_i),
          ...
        );
    end
endgenerate

网友:
如果只用verilog,那么可以用二维数组。reg [15:0] xxx [127:0]. 如果数目不定,可以写为parameter。
parameter NUM 128;
reg [15:0] xxx [NUM-1:0]
然后generate 逻辑可以使用NUM来generate。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跟verilog,或者vivado没啥关系了,所以我虽然不会verilog语法,也说两句:
1) datain中的i是一个数组的索引
2) datain1_i中的i是一个符号中的一个字符
3) 还真没见过支持在for循环中替换一个符号中的一个字符来循环的编程语言?都不用举例了,你这个例子本身就可以,datain1_i中有两个i,你让编译器咋整呢?换哪个?

网友A:
既然eetop的编辑器不能所见即所得,就别怪我灌水了。。。

这个问题应该跟verilog,或者vivado没啥关系了,所以我虽然不会verilog语法,也说两句:
1) datain(i)中的i是一个数组的索引
2) datain1_i中的i是一个符号中的一个字符
3) 还真没见过支持在for循环中替换一个符号中的一个字符来循环的编程语言?都不用举例了,你这个例子本身就可以,datain1_i中有两个i,你让编译器咋整呢?换哪个?
难道是eetop编辑器不能随便写方括号,然后里面再来个i。试一试呢,显示正常?

网友B:
这样写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把你的变量放在一个二维数组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eetop的编辑器不能所见即所得,就别怪我灌水了。。。

这个问题应该跟verilog,或者vivado没啥关系了, ...

对的,我想实现的是字符的有规律替换,在写代码的时候也在想编译器怎么完成替换,那看来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写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把你的变量放在一个二维数组中

想请教一下,数据数据是外部模块给的128个16比特的数据,我在设计模块端口的时候设计成了128个[15:0]端口,这也导致了无法用generate来 例化ip核。现在看来,如果在设计端口阶段就直接将端口设计成1个[2047:0]的端口,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是不是一般的设计中都会直接采用设计成一个端口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