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顶层的pin如何摆到core内的pad上

楼主(2022-01-07):
我现在做的一个项目是pad摆放在core里,当做一个ip使用的,所以数字作为顶层时的pin会飘在core的边缘上,应该是连接在相对相应的pad上的,又不像纯ip的lef一样会把pin的位置啥的都描述好,所以会float。我应该怎么去设置这个pin呢,需要把pad摆好吐出def,找对应pin的位置,然后把顶层的pin的位置描述上去吗

楼主:
如何使这个pin到里面的pad对应的pin上呢

网友:
createPhysicalPin (name) -net (netName) -layer (layer) -rect (x1 y1 x2 y2)

楼主:
解决了,使用editPin -pin INTN -layer M4 -assign "425.120 418.900" -pinDepth 0.2 -pinWidth 0.2 -snap MGRID -fixedPin -side inside就行,主要是这个inside,前提是setPinAssignMode -pinEditInBatch true要打开,完事再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