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source和drain端标反

楼主(2022-01-07):
SMIC 工艺,在做lvs 的时候发现source和drain端标反了,这个要怎么解决? lvs的时候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在提寄生后仿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了,求解~

网友A:
这不是标反的问题,这是error:有error就要解决再仔细看看layou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标反的问题,这是error:有error就要解决再仔细看看layout吧

上面的图片是我在改lvs的error的时候看到源漏反标了,请忽略还有lvs的error,主要是想说源端和漏端反过来了的 问题。
下面这张是我提取出来的寄生参数,寄生参数中源端和漏端也确实反过来了,这个问题不会影响lvs,但是电路在做后仿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导致性能仿真出来不对。

网友B:
有其他的错 看看gate什么的 好好看看 源漏反了根本不会有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其他的错 看看gate什么的 好好看看 源漏反了根本不会有错的

    上面那张图片是我做lvs没有通过的时候看到的源漏反了,请忽略lvs还有error的问题。
    下面张图片是我提取出来的寄生参数,打开看了之后确实有看到源漏反了,正常网表的顺序应该是D G S B,S端和B端应该是同一个电位,可是在我提出来的网表里面D端和B端是同一个电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那张图片是我做lvs没有通过的时候看到的源漏反了,请忽略lvs还有error的问题。
    下面张图片是 ...

严格按照XL来接是不会接反的,还有,MOS管的S/D是可以随便接的没有区别,不存在S/D接反的问题

网友(2025-11-2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见了这种问题,初步判断是和switch S/D有关

网友:
找到问题了,smic带_ckt后缀的管子在提参的时候会源漏端提反,当然如果管子完全对称的话提反也没啥问题,不带_ckt的管子提出来就是正常的

网友:
請問這個有解嗎? CAD team說無解,所以我把HVMOS model改成對稱型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