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中的escape \ 的signal通常用在什么情况下

楼主(2022-01-07):
verilog中可以使用escape \ 的signal。想知道通常用在什么情况下会使用escape的signal。

网友:
保留给EDA厂商用的吧,比如从其他语言源码自动转换到verilog

网友A:
或者从RTL综合到VGP,EDA工具也可以生成escape的sign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从RTL综合到VGP,EDA工具也可以生成escape的signal

哪个工具,做哪个步骤生成的结果里面会有escape的signal

网友A:
synopsys Design Compiler从RTL到门级综合会生成escape \的sign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nopsys Design Compiler从RTL到门级综合会生成escape \的signal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