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layout clear Highlights问题

楼主(2022-01-07):
layout进行验证的时候,点亮DRC和LVS错误的地方,一定时间内可以清除Highlight,过段时间就不行了,如图所示报错,只能重启virtuoso才能解决,但是过段时间又会这样,请教一下有没有其它方法解决?

网友A:
你这个快捷键是清除自己点亮的线吧?不是DRC,LVS报错高亮的线,两个不属于同一个快捷键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快捷键是清除自己点亮的线吧?不是DRC,LVS报错高亮的线,两个不属于同一个快捷键应该是 ...

这个图是无法消除DRC、LVS报错高亮线后在CIW窗口显示的指令,自己点亮是mark和unmark那里的,不是一回事

网友:
这个是电路里面消去高亮的快捷键,用来消除你电路上点亮然后版图里亮的对应部分的快捷键和DRC、LVS那个好像不是一个吧

网友A:
清理drc、lvs点亮的话我一般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理drc、lvs点亮的话我一般用的这个

对的,就是这两个,但是长时间后,点击两个地方都不能clear highlights了,然后在CIW窗口会出现我贴的图,必须重启virtuoso才能继续用

网友:
那就很奇怪,目前还没遇见过.等个有缘人来解答一下

网友B:
写个命令就可以了
cv = geGetEditCellView  geDeleteAllHilightSet(c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个命令就可以了
cv = geGetEditCellView  geDeleteAllHilightSet(cv)

谢谢解答

网友C(2023-05-19):
这个命令写在哪?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每次都重启解决,也是很累的

网友E:
解决了?命令是写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命令写在哪?

这是要由自己定义一个函数,然后将命令敲进去,最后设置一个快捷键;这有点复杂了,我是直接在自己的bindkey里面设置了快捷键<Key>F9  geDeleteAllHilightSet(geGetEditCellView()),快捷键你可以按自己方便的键位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命令是写在哪?

解决了,你可以将 geDeleteAllHilightSet(geGetEditCellView())这句命令键入你的virtuoso CIW窗口,然后回车就强制消除了;或者设置成一个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每次都重启解决,也是很累的

解决了

网友F(2023-09-21):
引用 网友B:
写个命令就可以了
cv = geGetEditCellView  geDeleteAllHilightSet(cv)

大佬,这个命令要写在哪里?

网友(2023-10-26):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你可以将 geDeleteAllHilightSet(geGetEditCellView())这句命令键入你的virtuoso CIW窗口,然后 ...

感谢,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这个命令要写在哪里?

写在CIW窗口

网友:
十分感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个命令就可以了
cv = geGetEditCellView  geDeleteAllHilightSet(cv)

谢谢大佬,解决了

网友(2023-12-29):
现在在Calibre-->Clear HighLights也可以了

网友G:
并不能强制清除啊

网友H(2024-03-15):
用这个命令 cv = geGetEditCellView()  geDeleteAllHilightSet(cv) geDeleteAllMarker(cv) geDeleteAllProbe() 过一段时间,DRC和LVS,ERC就没发点亮错误位置了,请教怎么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并不能强制清除啊

我的是能够强制清除的,你再仔细查看下命令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这个命令 cv = geGetEditCellView()  geDeleteAllHilightSet(cv) geDeleteAllMarker(cv) geDeleteAllProb ...

我还没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实在不行就重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这个命令 cv = geGetEditCellView()  geDeleteAllHilightSet(cv) geDeleteAllMarker(cv) geDeleteAllProb ...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还不如重启方便

网友:
已经解决了,跑完DRC或或者LVS后,鼠标选中版图界面,按F6打开( clear existing highights )这个设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命令写在哪?

写在CIW窗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实在不行就重启吧

谢谢,用着还不错

网友:
重启解决一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