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在schematicc放置器件后自动生成的instance name如何更改?

楼主(2022-01-07):
virtuoso在schematicc放置器件后自动生成的instance name如何更改?
之前用的自己生成的都是M0,M1,M2
这次用中芯的制程生成的是NM0,NM1M0,PM1;
netlist之后HSPICE还识别不了
改了instance name就可以识别了
问大神如何更改自动生成的instance name?是在CDF里面吗?
恳请赐教

网友:
maybe you can try this in "Virtuoso Design Environment User Guide" :

Specifying the Default Instance Prefix
When you place an instance, the default alphabetic character prefix is I for instances and M for mosaic instances (an array of instances). You can change these default values by placing a property on the master cellview or setting a variable in your .cdsenv file.

Changing the Prefix Using a Property
Changing the Prefix Using an Environment Setting
If you do not specify an instance name explicitly, the program checks the master cellview for the presence of the appropriate property as follows:

For an instance:
instNamePrefix

For an array of instances:
arrayInstNamePrefix

When you place the instance, the program does the following:

Uses the prefix specified by the appropriate master cellview property, if it exists. Otherwise,
Uses the prefix specified by the cdba variable in your .cdsenv file. For example:
cdba    dbInstNamePrefix        string   "I"
cdba    dbArrayInstNamePrefix   string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