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启动电路

楼主(2022-01-07):
求助各位大佬,这个启动电路的原理是什么?感谢感谢!

网友:
上电瞬间,电容MS4/MS9电压不能突变,MS0/MS5开启引导current generator开启,并通过电流镜像给MS4/MS9充电,直到启动电路关闭。

网友:
上半部分 上电时,MS4电容两端电压不变,MS0导通,diode M2、MS0、diode M8形成电流通路,MS3导通,MS4放电,MS0截止,启动结束。下半部分 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