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 compiler生成的sram要初始化吗?

楼主(2022-01-07):
求教,不写值的话,直接读的话,是不是每位都是1啊?

网友:
如果不写的话,直接读一般是X的。用过几家foundary的,没见过固定为1的。

网友:
真实的ASIC,没有初始化的SRAM就是可能是0或者1, 所以memory model才会给你一个X。免得逻辑错了。
原因是SRAM一般是6个mos的锁存结构,没有初始值时,有可能锁住了0,也可能锁住了1。不一定。